裁线机漏计数的问题

楼主(2015-05-08):
做透明两并线材在裁线时有时漏计数,有时多计.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恰好打酱油路过,顺便插句无关痛痒的话,顶一下帖子;
器件正常的话,那就看信号检测、信号传输是否可靠,调整是否合理等。

楼主:
怀疑是传感器的问题,老板又不舍得换,做其他线材正常

网友B:
是不是检测传感器故障啊

网友C:
光电开关可能有干扰,或替换。

网友D:
光电开关对透明线材不敏感,透明线材会反光,所以会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