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8):
松下A4伺服驱动器开机报警!ERR18!!!再生放电故障!请大虾们指教一下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A:
检查再生电阻的驱动电路或有关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侠!再生电阻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你太会了,我刚才也碰到这个故障,你把伺服驱动器正面拍个照片我看看。我也是err18 不过我用的是易能的伺服,仿松下直接替换松下的,我的是5.4kw的碰到这个故障,1-2天碰到一次。关电从启就好了。

楼主:
求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又称制动电阻,貌似安装在铝基壳后面,这个电阻的作用百度查下会更祥细

网友A:
这张图片不够全面,发张完整的上来看看

网友B:
可以外接制动电阻,然后改下参数,使用外置制动电阻试试。

网友C:
不用外接,基本是电路故障了。看你上图这样搞法修法,很快你这块板就报废掉了,没事你拆模块干吗?而最关键的你把焊模块的那些通孔焊盘都搞成那样,搞松尤其是搞断了内部走线,原故障搞没搞定新故障都会出现,到时只有报废的命运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三楼:你的5.4kw是吧?一天报两次Err 18故障?有没有外接刹车电阻?没有外接个大功率点的刹车电阻;如果有,适当调一下驱动器内部的电机的瞬态响应相关的参数。这是电机瞬时再生功率和泄放电路不匹配造成的。
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你只有降速使用了。不过我告诉你,不是泼你冷水,如果不是用松下原装伺服的话(你自己有说是仿的),这个调参数无法解决,外接加大刹车电阻如果能降低或不出现已经阿尼陀佛了。伺服的关键奥秘就在于驱动器CPU内部的算法,目前国产未见有突破能与外企产品一较高下的伺服产品,就说明算法仍然无法突破,仿松下而生产的伺服产品,其算法当然不可能与松下原产品的一致,松下也不可能提供同样等级的芯片供生产。那么,不足的地方,就如你如今遇到的这般问题,只要出故障复位能用,就是不是电路问题,而是欠稳定欠性能的表现。希望参数或者外置刹车电阻能帮到你。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建议,已经解决此问题,因为我用伺服次数很少,以前的电机线和插头都是给配好的,这次的电机线是我自己接的,我没有接rb2和rb3之间的短接线,导致这个故障出现的。现在把他俩短接了,应该就没问题了吧。着2天还没反馈给我。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还有,我这个电机是带一个减速机带动一个砂轮的,砂轮厚度有200mm的宽度,直径300左右,一天开机一直不停的运转,怎么会有制动呢,我就纳闷了呢。惯性大,有时候需要制动吗。还有我现在电机的温度是58度,我认为有点高啊,另外一台改的也是易能伺服不过是2.5kw的才30多度一点都不热。这个烫手,不知道是增益参数设置的不对还是啥不对,增益都往低了调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