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8):
如题,是先控制变频器还是电子膨胀阀?怎么输入?输出又是什么?

网友A:
楼主说的是PLC对吧,少一个字母有时候会害死人的。
一个电气控制系统的连接方案与控制方法的推出,是需要依据生产设备的动作流程图和动作过程的详细要求进行按需定制的,简称设备的工艺。
没有工艺,何来的方法?

网友B:
原来是PLC我还以为是LC滤波呢?

网友C:
不太明白啊

网友D:
根据工艺动作来控制

网友E:
编写合适的程序吧,要知道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