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5-05-08):
我有一台破碎机的‘轴’老是发热,且温度很高,把两端换新轴承还是这样。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机械部件异常,跟机械结构或者使用过程中的状态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比如带病运行,其他机械部件损坏而没有发觉。
请上传图片提供分析。

网友B:
是不是两边不同心呀

网友C:
上传图片分析

网友D:
还是看看两边的轴吧

网友E:
2楼的说得很对。不同心。

网友F:
负载过重,还是轴不同心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两边不同心呀
 是不是不同心啊

网友H:
不知道速度快不快?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