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模块问题

楼主(2015-05-08):
怎样用编程软件在线读出Q系列智能模块比如模拟量模块的参数设置数据,并且保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样用编程软件在线读出Q系列智能模块比如模拟量模块的参数设置数据,并且保存?

因为三菱模块众多,因此详细解说将耗费大量篇幅与时间,所以请找到三菱对应的手册自己详加研读为上。

如果你使用的是GX Developer软件,那么需要安装模块对应的功能软件包并依据对应模块手册上的内容启用这些软件。

对应的软件包的使用方面在你软件包的手册内会有。

如果你使用的是GX Works软件,那么请阅读一下GX Works公共篇中关于智能工具的使用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样用编程软件在线读出Q系列智能模块比如模拟量模块的参数设置数据,并且保存?

因为三菱模块众多,因此详细解说将耗费大量篇幅与时间,所以请找到三菱对应的手册自己详加研读为上。

如果你使用的是GX Developer软件,那么需要安装模块对应的功能软件包并依据对应模块手册上的内容启用这些软件。

对应的软件包的使用方面在你软件包的手册内会有。

如果你使用的是GX Works软件,那么请阅读一下GX Works公共篇中关于智能工具的使用方法。

高手啊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