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8):
220V 电机怎么用万用表测是否好(烧)呢?比如用电阻档测量之类的方法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主绕组和副绕组

网友B:
万用表测量主绕组和副绕组    对比阻值

网友C:
这个测对地短路断路吧!

网友D:
严格一点像220KW的电机还是要用兆表。

网友E:
测量马达是否烧毁,一个重要的测量参数就是马达线圈得阻值是否正常。
单相马达的正常阻值范围是500-800欧姆左右。

网友F:
用万用表测量线圈的阻值,可以大致判断,再测量绝缘程度。

网友G:
用万用表测量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的阻值,还有电机的绝缘程度。

网友H:
有时用鼻子闻闻,比表还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