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也能有脑袋

楼主(2015-05-08):
我们的设备电机转动,会经常憋死,和工艺有关。所以要让快憋死时,反转一下松下力再转。用变频器这么做,大家看怎么样(还没有实际实验),变频器高于电流上限会有一个开关量(1,2点)输出!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我的要求吧

楼主:
错了。。。画错了。。

网友A:
假如你设置的还有停机时间,正转信号没了的时候变频器还在输出积分停车,你立刻就反转,你猜变频器会不会干活

网友B:
过流会报警,开不了,要复位,可以用过力矩报警,不停机继电器输出反转,一般一PLC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定一个警戒值,比额定电流小一些?如何?

网友C:
变频器转换的了吗

网友D:
用转矩模式,当到达设定转矩后输出一开关信号,然后控制变频器反转。

网友E:
在电机前面装个磁粉离合器,负载重的时候离合器输出会变慢,但是电机没事,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真要这样做,7楼的方式不错的

网友G:
好多方法的,我客户用的一个电流表带输出的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升降的。

网友H:
楼主好像本意是想,当转动费劲的时候,反转一下,在正转冲上去,闯过去,是吗?这么做合理吗?是否符合工艺要求?都是问题呀。不如把电机的容量加大,遇到突然的重载,靠自身的储备功率也能发力闯过去的。就像汽车超越加速时的情景。而退下来再冲,估计还是没戏。汽车爬陡坡时,一个陡坡闯到半路,上不去就是上不去,退下来再冲也没戏。唯有功率强大才能爬陡坡的。

网友I:
我见过剪板机,电机带动很大很重的一个飞轮,剪刀缓缓而下将几厘米厚的钢板像面条般地切下,电机转速影响不大。

网友J:
不明觉厉

网友H:
嗯,11楼的办法也是一招。利用大惯性飞轮做储能,遇到强负载储能释放。不过这个需要空载和较长时间的启动过程。

网友K:
这个需要你的生产工艺特性支持吧。

楼主:
讲下我们的控制方法,利用变频器的力矩报警后输出开关信号,让变频器驱动电机反转的~

网友L:
   楼主的功能单靠变频器,是不可能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近问了下,我们公司就是利用转矩报警输出后换相的。

网友M:
目前伺服电机价格便宜了,换用伺服电机吧!
成本差不了多少,加一个接近开关或者小型槽型光电检测主轴是否运转,电机做速度控制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M:
相同扭矩和功率的话,还是变频器便宜呀!

网友M:
引用 楼主:
相同扭矩和功率的话,还是变频器便宜呀!
伺服电机只需要PLC2个点就可以控制,但是普通电机+变频器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M:
自动正反转,可以像楼上说的,力矩报警继电器输出后换向,换向后通过时间继电器控制再正转!一起加起来估计成本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