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给这直流电机配个控制器

楼主(2015-05-08):
这里的这个130V电压指得是输入给电机最大是直流130V,对吗?
这电机是美国的boding产品,贵得离谱,整套要6000.
原来的控制板坏了,现在我想找个控制板代替。不知怎么选择ne?

网友A:
到某宝上寻找一个130V,5A的直流调速器即可吧,前提是工艺要求不高,直接可以电位器调速或者模拟量调速。
或者不需调速的话,直接一个500KVA的电源变压器加整流单元都得了。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就行了

网友C:
自己做一个也行,直接买一个也行。

网友D:
到某宝上寻找一个130V,5A的直流调速器即可吧,前提是工艺要求不高,直接可以电位器调速或者模拟量调速。
或者不需调速的话,直接一个500KVA的电源变压器加整流单元都得了。
500KVA

网友E:
功率不大,但电源(130V)不管隔离还是不隔离,都必须有个变压器,关于控制方式,理想一点建议脉宽调节(较复杂),随便没什么要求建议脉冲调制,就是以一只单向可控硅为主(600V/16A),然后附加少许酱醋油调制而成
楼上的方按可以但成本比我的方按较重

网友F:
欧陆512c 8A 就可以调速有电压反馈和测速反馈2种

网友G:
直流调速器,网上很多的!

网友H:
500kva的变压器!??这个太吓人了

网友I:
tb上买个控制器80元就行了。简单的很。

网友J:
弄个220 v变110v的变压器 和整流器就可以了

网友K:
这是永磁直流电机?控制器自己做即可,花不了多少钱,功率很小,用个10A的功率管,PWM触发驱动即可。对于永磁直流电机,采用LEM电压电流检测,做为反馈控制信号就很好。控制电路就用最普通的LM324集成运放,调速特性完全可满足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