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8):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刚来不久就麻烦大家,很不好意思,先谢谢大家了!
我单位有个1000KVA的室外箱变,已经投用几个月了,周围是绿化草坪,草坪的地面比底坑的底部高出约20CM,且底坑未做防水措施。
我刚进来时发现它的电缆底坑无排水措施,由于我没见过其他单位的现场,问了一下身边的朋友,他们也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我就很困惑,这底坑到底要不要做排水措施?具体又有哪些做法呢?

网友A:
室外箱变底座坑难以做到防止进水的,只要电缆防水并做好防水措施就没问题。

网友B:
箱变么有基础?
这个也太省了吧!
这个应该是做基础要抬高离地面的!
我们做的是条形基础,离地400mm。

网友C:
箱变应该做基础啊,高出地面,电缆防水就可以了啊。

网友D:
如果可能,可根据现场情况做排水措施;对箱变的情况,我没有做过具体了解。

网友E:
电气设备肯定需要制作防水措施的。建议楼主自己在箱变的周围挖排水槽进行排水,防止箱变进水出现故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气设备肯定需要制作防水措施的。建议楼主自己在箱变的周围挖排水槽进行排水,防止箱变进水出现故障。
你的建议是对的,但楼主不是老板,建议楼主把问题告诉老板怎么做由老板决定。

网友G:
淹了在来  ,昨天我们就淹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这箱变是有基础的,电缆出线的底坑大约深60CM左右,其中有20CM埋在绿化草坪下面,我就是担心下大雨的时候会进水。
现在我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在箱变底坑的最底面做一个带存水弯的排水管,排到就近的雨水管里面,不知道这样可行吗?这样做的话会有什么弊病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室外箱变本来就是给你在露天使用的,它已具有防水功能,除非厂家偷工减料或者施工质量有问题,再加上箱变的基础离地面最小都有400mm以上,多的会有超过500mm,所以你担什么心呢?

我曾参与施工过的一台箱变,坑里的水将近1m,放电缆的时候我钻进去穿电缆,蹲下时的水就已到脖子了。再说如果是电缆沟的话,那电缆沟的水也会沿电缆沟往箱变基础坑里灌,你能防得了吗?

网友H:
箱变基础够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下面坑里进不进水没什么关系,我们的电缆沟经常进水,好几年了就这样。

楼主:
我这也是担心电缆嘛,虽说电缆防水,毕竟老泡在水里总不好吧?人呆久了还容易风湿呢不是,

网友I:
电缆长期泡着肯定不行

网友J:
我单位有个1000KVA的室外箱变,已经投用几个月了,周围是绿化草坪,草坪的地面比底坑的底部高出约20CM,且底坑未做防水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