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直流电机

楼主(2015-05-08):
60V 直流电机,现在提供的电源是75V ,应该没事吧。不会影响其寿命吧

网友A:
没问题,关键是直接起动还是调速软起动

网友B:
直流电机的转速和电源电压有关系吗?不会产生影响吗?对设备

网友C(2015-08-13):
回复 网友B:
电机转速和电压肯定有关系的,电压高转速也因该高的。

网友D:
加控制板应该没问题,直接驱动电压有点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