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8):
S7 200程序里已调用modbus从站库 把要通讯的内容放在VB2000开始的10个字里 那么VW2000-VW2018应该对应的40001-40010 要读V区的话应该用的是03的功能码 长度是10个字 那起始地址是多少?

网友A:
起始地址就是vb2000的通信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串口调试软件向从站发指令的话应该是发的modbus标准的通讯帧(从站地址+功能码+首地址+数据长度+校验码),现在我是不知道那个首地址该写多少 是2000还是40001还是其他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地址写 00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