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8):
我们这里都是数字表,普通的那种。DT9208,使用干电池和数字表能判断出来电机的首尾头吗。

网友A:
这个没试过。只记得学的时候是指针表。

网友B:
如果你眼睛够快,能及时看到并确认数字的变化就可以。

网友C:
没这样试过
楼主试试看
到时候告诉我们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D:
用mA档就都能测出电流值

网友E:
学习了  ,多看才能多学啊

网友F:
买个指针表也不贵呀

网友G:
 有没有更便捷的方法,

网友H:
以前用指针表做过判别,数字表倒是没尝试过。

网友I:
南京的机械表好用

网友J:
没用过呀。

网友K:
数字表能显示负值,根据有无负号是可以判断的。

网友L:
用指正表吧!
数字表:电路中有滤波电路,并且读数的刷新频率一般在4Hz以内。读数反应不灵敏,可能读数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