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8):
我比较喜欢指针表,数字表反应慢。

网友A:
优利德  ut56    就反应其他还可以

网友B:
福禄克115c  杠杠滴

网友C:
金川MF47和胜利

网友D:
Fluke 17B和317钳表。

网友E:
MF-47的万用表,用了好几块了。

网友F:
胜利的和福禄克的各一个

网友G:
指针的福禄克的胜利的都有。

网友H:
开始是47,后来500,再后胜利,现在福禄克

网友I:
数字的最大的问题是冬天在户外连字都没了。

网友J:
福禄克 胜利都用过

网友K:
现在是福禄克117C   指针的是sanwa YX-361TR

网友L:
我申请了两种
一种是日置的
还有一个是胜利的
都是数字表

网友M:
胜利VC9086的在用

网友N:
偶们用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偶们用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检测功能太有限了

网友P:
我用惯了MF-47型万用表。

网友Q:
我可用不起福禄克的。
我用胜利和优利德的,性价比高

网友R:
数字表FLUKE17B、指针式金川 MF47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偶们用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检测功能太有限了
便宜又好使

网友S:
万用表只要是正常工作的,什么牌子的不重要,都可以。模拟表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测量信号电压的趋势,对于谐波较大的信号能读取较稳定的平均值。数字表虽然直观,但这方面比不了模拟表。应该是模拟表和数字表各一块,然后再有一个便携的示波表。就比较好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I:
数字的最大的问题是冬天在户外连字都没了。
什么原因?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U:
数字指针都用.

网友V:
F187.UT61E.UT210E

网友W:
Fluke15B,基本上就是测个电压,测通断

网友X:
我用胜利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T:
估计你那里不够冷吧,你试试在零下30多度用,一会就看到效果了,当然也可能我的表质量一般。

网友Y:
公司福禄克,在家优利德

网友Z:
福禄克15B

网友AA:
F的117C 87V 77 319 381 科华MF47

网友AB:
回复 网友AA:
高大上的万用表,我现在是金川47,FULKE 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