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8):
三菱J2S伺服,自动和手动调整增益中,参数34那个负载和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比怎么算?

网友A:
这个不怎么好算的,可以在自动模式运行时,通过软件监控实际的转动惯量比是多少,然后将这数据手动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