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8):
2844B控制K03H1202为什么电源芯片没有振荡信号!

网友A:
因为2844B没得电

网友B:
7脚电压多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11V到16逐步变动,8脚只有0.45V,起震大概1秒1次

网友C:
换换2844是一下

楼主:
我换了不下5个2844了!难道买的2844是废品!郁闷

网友D:
可以先外接电源给2844试试

网友E:
修好了吗?

网友F:
外供电17V,试试

网友G:
打嗝了。查7脚电容,后级负载

网友H:
打嗝问题,看看7脚电容是不是坏了,或者看看后级次级线圈反馈电压那边是不是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