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电视机搞好了;

楼主(2015-05-08):
原配的电源板搞到了一块,换上一切OK;

网友A:
不错的,这都被你淘到了。直接更换,方便。

楼主:
飞利浦维修处买到的;

网友B:
能弄到原配板是最安全快捷的。

楼主:
原配的,300不到;

楼主:
判断是电源板左上角那二个背光灯的升压包发热后输出就不稳定了,所以有时候开机能看3、4个小时,有时十几分别就闪屏或黑屏了;
这二个不太好换,干脆就直接整块板买来换上;

网友C:
这块换出来的板真要修复,难度比较大。
更换出来的板也许只能丢弃了,或者以后做维修的零件来源也好。

网友D:
现在的电视好简单

楼主:
比较悲剧;
这台昨天刚修好,主卧的SONY那台又出问题了,图片正常,声音都是尽是杂音;

网友E:
好了就好啊

楼主:
那台刚好,这台就声音出了问题;
难道这个也会传染;

网友F:
老式彩电是伴音频率偏移了啊,中周有毛病。液晶的我就不懂了啊。

网友C:
现在的伴音电路谁还用中频变压器?
要么电容鼓包或者漏液,再或者容量降低,要么就是伴音集成块或者其外围元件有问题。以前修过一台25寸的CRT,伴音时有时没有,拆机上电开机,等待故障出现的时候,偶然间手碰到了伴音电路的一个电解电容,突然就有声音了,果断换掉。

楼主:
可能是内部潮了;
二台是一起买的,刚好有4年;

网友G:
Z版把SONY这台也捣鼓一下呗。

网友H:
厉害啊 电视都会修

网友I:
啥时候能练到楼主的级别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H:
换板子不难搞。和修plc一样,直接换的电源板

网友K:
看来我也需要买一张,电视也有闪烁了。。。

网友L:
楼主接着搞啊

网友M:
 楼主有钻劲,不过这个没啥钻的价值

网友N:
回复 楼主:
在保的话,应该叫他们过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