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按键的问题

楼主(2015-05-08):
有些维修的故障好找,但要最经济最简单的处理也不容易。比如数控机床上一些常用按键常年累月使用会损坏,如图;黄色按键——启动键
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再发一张清楚的图

网友A:
屏蔽系统启动按键,外接启动按钮。

网友B:
是焊在电路板上的按键吧,我家的洗衣机按键就是,用了几年了,按键失灵,购买规格合适的按键用烙铁焊上换掉。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有需要数控龙门铣床的可以联系我!18713762576 qq:2904445910

网友D:
好用就用 不好用就换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常闭的或因故障常闭可以屏蔽,正常使用应该是常开的,不通过修改PLC程序还能屏蔽按钮还是第一次听说。我们一般情况是购买原型号或用面板上基本不用的按钮代替。

网友F:
有才就是好啊啊,,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啊啊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常闭的或因故障常闭可以屏蔽,正常使用应该是常开的,不通过修改PLC程序还能屏蔽按钮还是第一次听说。我们一般情况是购买原型号或用面板上基本不用的按钮代替。
这款系统不知行不行,没有去看这个说明书。KND系统是可以通过参数屏蔽系统启动按钮的。一些可以二次开放版的系统由于PLC程序是自己编写的,不会去故意设个参数来屏蔽。

网友G:
反正我家里显示器的接键坏了,我是把别的不常用的按键焊下来换上去。

网友H:
直接换面膜把。

网友I:
重新编程,接个按钮进去就好了

网友J(2016-03-30):
防护是关键。提前贴上保护膜就可以有效的对键盘进行保护,而且保护膜也不贵几块钱1M

网友K:
按键是需要梯图支持的!

网友L(2016-08-20):
外接一个按钮

网友M(2017-01-08):
外接一个启动按钮,装在下面空白处,下次坏了直接换按钮,有的说明书上也是这么说的。

网友N:
2种方法可以解决此问题,去淘宝网买数控专用按键,另外外接一个按钮。看楼主发的照片,贴膜也坏了,也可买一张更换掉。

网友O(2017-02-22):
简单处理有简单处理的方法,复杂处理有复杂处理的好处

网友P:
频繁使用的最好接外部按钮,有碰到机器人示教器上的启动按钮,用得比较频繁,坏了不方便换,就接个外部按钮这样处理

网友Q(2018-12-12):
应该换个按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