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的组成

楼主(2015-05-08):
   DCS系统到底由什么组成的,小弟不才,知道这个名词很久了,一直没见过,是类似PLC还是咋回事?

网友A:
DCS系统就是数量众多的电脑和触摸屏,还有PLC,它们组成了一个互相关联的网络。

网友B:
DCS系统由控制站、操作站、工程师站组成。
控制站:机柜内的框架分为:电源(冗余)、CPU(可冗余)、通讯(冗余)、I/O,组成。
操作站、工程师站:选用工控机或服务器,操作站做为主操人员现场参数实时监视,实时操作,自动控制组态数学模型的实现;工程师站有操作站的全部功能,还可以修改组态。
这是最简单的DCS组成。

网友C:
那你就认为是个大型的PLC

楼主:
呵呵,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D:
原理这样

网友E:
回复 网友B:
除了你说的,还有控制网络

网友F:
dcs 由一些模块组成如fm148c fm151a。。。。

网友G(2016-05-06):
这个解释的到位:
DCS系统由控制站、操作站、工程师站组成。
控制站:机柜内的框架分为:电源(冗余)、CPU(可冗余)、通讯(冗余)、I/O,组成。
操作站、工程师站:选用工控机或服务器,操作站做为主操人员现场参数实时监视,实时操作,自动控制组态数学模型的实现;工程师站有操作站的全部功能,还可以修改组态。
这是最简单的DCS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