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C通过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棒的问题

楼主(2015-05-08):
如题 怎么用PLC(FX1N)通过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棒 接线怎么接 输入端是接PLC的+和GND吗? 输出端是不是还要在加热棒之间串联一个电源 如果是的话可不可以用PLC的24V电源 我的固态继电器是直流控直流的 加热棒也是24V的

网友A:
pid控制,有现成的例子参考,就在编程手册上

网友B:
回答你的问题需要极大的耐心。不想你的plc挂掉就别去接加热棒。我没耐心但先劝你把家伙别搞坏。

网友C:
PID闭环控制,PLC要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D:
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E:
固态继电器输入端是电压信号,用晶体管或者模拟量控制都可以,负接负端,正接正端。固态继电器输出端是要串联一个电源的 plc 24v肯定不行 功率太小了

网友F:
搞吧 ,有钱你就搞啊 ,一下就报故障了 ,,PLC容量太小

网友G:
首先PLC 必须是晶体管输出 其实就是 3 4 角可以直接接在PLC输出端子上 另一关接到加热棒的回路中 PID输出方控制

网友H:
如果温度精度不高的,3-4端接plc的输出端,1-2接负载,1-2的电源与plc隔离。

网友I:
PLC电源哪有那么大的容量啊。

网友J:
看他的意思,连怎么接线都不会啊。应该是用输出点控制的固态的输入点。然后固态的输出点接直流电源正 ,固态的负极接加热棒一端,加热棒另一端接直流电源的负极。

网友K(2024-09-10):
直流加热器断线用US16  简单点的 用LC41电流检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