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星型启动和三角形启动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这样

楼主(2015-05-08):
说是电机交替使用

网友A:
如果电机运行是三角,启动用星型启动时启动电流不会很大,但不适合重载启动。三角启动电流会很大,对电网有冲击。

网友B:
说白了就是减小起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

网友C:
看来楼主真是要好好的学习了。大的(7.5KW以上)电机要星型启动、角接运行的、

网友D:
星三角启动,就是为了降低启动电流,减小启动时电流过大对电网产生的冲击。

网友E:
赞同4楼主的说法。

网友F:
可以降低启动电流

网友G:
星三角启动是一种降压启动,一般鼠笼型电机的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5-7倍,而电网对电压要求一般是正负10%,为了使电机启动电流不对电网电压形成过大的冲击,采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H:
超过十千瓦的电动机就不宜直接 启动,需要降压启动,星三角启动正是诸多降压启动 方法中的一种。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说是电机交替使用
我就想知道什么人跟你说的

网友J:
我们15kw以上才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K:
星三角启动,就是为了降低启动电流,减小启动时电流过大对电网产生的冲击。

严重者烧坏电机!!!

网友L:
我们30KW的设备都是直接启动的表情设备带过来就这样的。

网友M:
跟着大神门学知识

网友N:
37KW以下全直接启动,以上软起,变频,,星三角早过时了  ,都不用了

网友O:
说白了降低启动电流但有得有失降低了启动电流只能轻载

网友P:
看看变压器容量够不够了,你在农村试试,一个11kw的直接启动,家里的灯泡都暗好一会呢。
星三角还是又一定的市场的。

网友Q:
怎么会有电机交替使用的说法呢  !!!!

网友R:
我们用的电机,3kW的也是角接的,所以,都可以采用星型启动转角型运行。

网友S:
教材上说:超过15KW的电机不能直接启动,也就是三角形启动和运行。

网友T:
主要是为了降电压 启动 减少对电网的冲击  大功率电机 不降压启动 电流是很大的 很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