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求解答啊

楼主(2015-05-08):
2和7供电24v,1和8供电并24v,3和6接负载属于通电延时常开还是常闭,断电延时,怎么接线

楼主:
救急啊,师傅们

网友A:
8.5.6是一组瞬间动作的触点,计时时间到达之后只动作一次便复归原位。
1.3.4是一组常动触点,计时到达之后,一直吸合。

网友B:
这个用来控制什么设备,你的意思是前段停止后段延时停?那么用前的的常闭点给时继电源,用时继的常闭点延时断开。

网友C:
2、7线圈,1、3、4你看成是单开双控开关就行了,8、5、6你看成是延时单开双控开关。

网友D:
搞不清哪组延时哪组不延时,通电测试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E:
此继电器没有断电延时功能

网友F:
   查AH3-3,为通电延时时间继电器,图示有一对瞬动触点(1,3、4)和一对延时触点(8,5、6);2楼所述可能不准确。
   按顶楼所述,则是控制端2、7(或可理解为线圈引出端)接24V,1、3常开瞬动触点控制(一个)负载,8、6通电延时触点控制另外(一个)负载。
   具体接线,与控制要求有关,可先画出原理图。

   瞬动触点是指,加上控制电源,其常闭触点就会断开、常开触点就会接通;通电延时触点,则是加上控制电源、延时设定的时间后,其常闭触点才断开、常开触点才接通。
   常开常闭是指,控制电源未加上时,其触点的状态(此时断开的为常开)。

网友G:
赞同7楼主的说法。

网友H:
有三角形的那组是延时的!

网友I:
什么时间继电器啊  ,,没见过这种画的 ,,电源能接24V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通上电怎么测那个延时那个不延时求解答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最触点通断啊。线圈得电与失电分别测量下。

网友J:
回复 楼主:
图上已经标注得很清楚了,还用测?用万用表测:未通电时,有电阻的两点是线圈,无电阻的两点是常闭点,不通的是常开点;通电瞬间,无电阻的一点断开即瞬动常闭点,无电阻的一点仍然无电阻即延时常闭点,仍然不通的两点即延时常开点,原来不通的一点,现在通了就是常开点;过一段时间。

网友K:
这个时间继电器有断电延时吗?

网友J:
回复 网友K: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