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8):
一台有点年数的DEK锡膏印刷机,老是莫名其妙的在运行中死机。关机重启,加密狗初始化成功,卡在了视觉初始化。以为1394卡有问题,检索硬件可以检索到。折腾了半天无效果,换个方向考虑是不是主板供电不足导致,检查1394卡没有外接电源。同时发现本机电脑电源也没有需要的板卡4PIN电源插头。就到其他电脑电源剪了个下来,拨开本机供硬盘的电源,用万用表检出12V和5V电源接上。开机重启,顺利过关。因为印刷机的相机也是通过1394卡提供电源,分析应该是金手指从主板取的电源不足导致频繁死机等故障。单独供应一路就好多了,观察一段时间验证效果。

网友A:
介绍的不错!
电源问题常常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电源性能不良、从电压上观测不到的情况。

另外,电路安装调试中,电源的符合性,也应当充分注意。

网友B:
 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