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plc输入

楼主(2015-05-08):
各位师傅,小弟今天遇到这样一个情况。
我PLC是西门子smart的,变频器是西门子V20。只要两台变频器同时运行,PLC的输入点就在闪。后来我把电机的电源线直接外接,不走线槽。把变频器外部段子不用PLC控制,直接用电线外接倒通控制起停。效果还是和刚才的一样。
不知道啥原因?请哪位帮忙指点一下。接地都完全OK

网友A:
PLC供电加装电源滤波器,变频器输出加装磁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供电加装电源滤波器,变频器输出加装磁环。
加装的磁环,在哪能买得到呢?

网友C:
按一楼的方法应该能解决的。主要是变频器运行时产生对PLC的干扰太大,造成成PLC工作不稳定。

楼主:
我能不能把PLC和变频器用两个电空箱安装

网友D:
把变频接地是是

网友E:
把动力地和信号地有效的分开试试

网友F:
PLC电源加滤波器试一下;

网友G:
plc接地和变频器接地分开

网友H:
换个变频器吧  ,我们这就没闪,,开关量会闪没见过 ,,干扰都在模拟量

网友I:
PLC应该加滤波啊

网友J:
这个问题,其实完全可以解决的,西门子的变频器和PLC都有关于EMC安装规则的明确说明和图示。你只要检查自己的系统安装布线是否有不对的地方,并纠正就可以了。貌似简单的问题,关键在理解EMC安装布线的准则。

网友H:
我们都是随便装的,干扰开关量的没见过,你没量量PLC的输入点电压正常 不啊  ,

网友K:
求USB转串口的线,哪位老师有请给我留言,QQ:616294305

网友J:
回复 网友K:
电脑城里满大街都是,自己挑一个就行。这种东西,现在太多了。都可以用。

网友L:
加滤波器看看。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G:
如何解决的  楼主分享下

网友M:
两个柜子分开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N:
问题就出在你共地上面,把变频的地不要接,PLC接地,电源加滤波器

网友O:
你是干扰的外部设备,不是PLC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