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9):
或者J314(或P701)的典型应用电路图也可。
取下IGBT模块,板子上580V直流电压,上CPU板,上面板,接假温度电阻,可以运行,能测出驱动下臂的33152输出端有驱动信号,但上臂驱动J314的输出无信号,上臂的驱动J314IC电源脚也无电压!
搞不清楚,J314的供电电源取自哪里啊?
看开关变压器绕组数量,也不象具有3个独立绕组给上臂驱动单独供电。

楼主:
这么多高手,咳,就没有人研究过ABB  355的变频器啊!

楼主:
你不研究还等谁啊?
三层电路板,紧凑型,真费事啊!没有一点点的信心!
当初,MM440,用了1个月啊!

网友A: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必须全图高清

网友B:
来张图纸看看先

网友C:
ABB的机子,下桥触发,上桥的电源地与N构成回路,正电源与N可测出电压。

楼主:
上图,第四张图是另一个ABB355  5.5KW,注意其上臂驱动用P701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B的机子,下桥触发,上桥的电源地与N构成回路,正电源与N可测出电压。
不明白啊!请详细介绍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enku.baidu.com/view/fdeeeb59804d2b160b4ec0c8.html
谢谢啊!
芯片不一样啊!

网友D:
http://www.bpqwx.com.cn/anlijieshao/bianpinqianli/2014/0925/65.html上臂能看到的就是一个容量比较大的电容,他是要等下臂导通的瞬间给上臂的电容充电,这里也分享个ABB的维修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bpqwx.com.cn/anlijieshao/bianpinqianli/2014/0925/65.html上臂能看到的就是一个容量比较大的电容,他是要等下臂导通的瞬间给上臂的电容充电,这里也分享个ABB的维修案例
这下明白了,就是说,只有:1、装上正常的模块;2、装上CPU板;3、装上面板;4、启动运行后,上臂驱动芯片J314或P701的电源管脚才会有电压,而这个电压是下臂IGBT导通后产生的!
我说么,不运行时,总测不到这个电压!
再次感谢啊!

网友E(2019-12-30):
回复 楼主:
abb355 12A5的变频器 我正在修苦于没有图找不到电路图,不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