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9):
易能变频器误过载故障检修一例

       EDS1000型5.5G变频器,停机状态,显示电流值7~8A,运行中显示电流值实际值偏大,造成误过流保护动作。检查电流检测后级电路U5/TL082的7、8脚之间有脏污,清理干净后,上电显示正常。运行正常。
     U5的7脚为电流检测信号输出端,8脚为+15V供电端,7、8脚之间的脏污形成了漏电电阻,造成错误的电流信号输出。

旷野之雪
2015-5-9

网友A:
国产降低成本绝缘处理差,容易出这样的问题,清理一下吹吹风就正常了,不过维修拆卸方便了。

网友B:
咸工的一定要回啊

网友C:
请教咸老师!0.75kw/ig5变频器不接电机运行显示6A电流,过会儿报过载。我换下R1(毫欧级电阻)故障依旧,肯请各位工控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D:
小问题,大故障。定期保养很关键。

网友E:
没刷三防漆吗?

网友F(2015-06-18):
易能三防刷的也很厚的,变频工作环境差,保养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