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9):
3个上臂驱动J314,其电源端5脚和和8脚分别并接3个电源滤波电解,电容负极各自接IGBT的U、V、W相输出,没问题(每臂不是正负2组电源),可是电容的正极跑到哪里了?找不到!电容2端电压为0!
好像不是由开关电源供电!开关变压器总共只有8个线端子。
谁见过不是由开关电源供电的上臂驱动电路(J314)?

网友A:
电源母线(N)对上驱三个电解正极是否有16V电压?

楼主:
对不起,一直忙其他事,没有及时回复。
1、IGBT模块取下,CPU板不装,驱动芯片电源脚2端(芯片电源滤波电解电容正负极2端)电压为0V左右。
2、装IGBT,不装CPU板,驱动芯片电源脚2端(芯片电源滤波电解电容正负极2端)电压为0.2V左右。
3、装IGBT,装CPU板,装面板,不启动运行,驱动芯片电源脚2端(芯片电源滤波电解电容正负极2端)电压为2.9或3.9V(另一个同样的变频器,只是上臂驱动芯片为P701)。
显然,驱动芯片供电电源电压太低!

楼主:
继续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母线(N)对上驱三个电解正极是否有16V电压?
没有电压(无模块时)。

网友B:
为什么倒过来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啊!
感觉上臂驱动芯片的电源是独立的三路。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把标1的619拆了,C845加15V,用手把模块压,六路加信号,可以矫波形的,没波形就有错误。

楼主:
上模块后,OK了。

网友C(2020-01-21):
多少KW的

网友D:
是不是自居供电哟,一般对n可以量的到下桥静态负压

网友E:
请参阅《一路供电电源的驱动电路》帖子,驱动电路的供电模式大致与此相同。但ABB是3路供电的。每路电源提供上、下臂驱动电路的供电。
1、下臂IGBT通,上臂IGBT和芯片得到IGBT的正电压开通条件成立,芯片供电脚电容得到充电;
2、上臂IGBT通,上臂IGBT得到负电压关断条件成立。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