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9):
求助:深圳易驱变频器ED3000通电显示ER08,不能复位,把变频器的主板拆下,用另外一台变频器的主板就可以正常运行了,求助显示ER08故障,怎么修复

网友A:
Er08,输入电源缺相。
ER07,运行欠压
ER06:停机时过压
ER05:匀速运行中过压
ER04:减速运行中过压
ER03:加速运行中过压
ER02:匀速运行中过流
ER01:减速运行中过流
ER00:加速运行中过流

网友B:
看看电圧检测电路吧

网友C(2016-05-08):
看看运放可能有坏的了。

网友D:
主板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