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9):
我有一台艾默生变频器EV1000-4T0037G-7   利用面板可以操作  输出频率  电压 正常     但利用端子操作     面板有显示设定的多段速频率10HZ  或20HZ 但是面板RUN运行指示灯不亮  变频器没有输出。 是我的参数设定有问题还是变频器的问题 。请老师帮助分析 给予技术支持 。先谢谢

网友A:
恢复出厂默认值。

楼主:
恢复出厂默认值不行

网友B:
你只是连接了多段速端子,运行功能改为外部端子运行没有?并连接了运行端子没有…………

网友C:
爱默生变频器端子运行要接使能端子才能运行!

网友D(2015-11-26):
楼上师傅,接使能端子是必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