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控制

楼主(2015-05-09):
PLC程序中的M点是常闭,在触摸屏上可以控制它按下时断开松开时回复常闭吗?谢谢!

网友A:
当然没有问题,你就用复归型按钮就好了。

网友B:
这是威纶的触摸屏,这么搞就可以了。

楼主:
西门子200的怎么设置?

网友C:
在屏的变量类型设置,不是在PLC中设置。

楼主:
西门子触摸屏,具体点好吗?

网友D:
我也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E:
西门子的你只能用  按下时置位 释放时复位 来实现,西门子触摸屏是没有自动复位的按钮的

网友F:
这个在触摸屏中设置。

网友D:
那在PLC里相关的点要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