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9):
现遇一台海利普HLP-M 3.7KW变频器炸模块整流桥,拆下模块,测量驱动电压2.5V左右,驱动电流923光耦的40MA,929光耦26MA左右。外置模块上电,测试输出电压正常,带2.2KW空载电机,从0HZ-23HZ电机声音很正常,但测试电流时23HZ时已经到2.3A。再加频率会因电流大,会炸我的维修电源保险管(1A),很纳闷?海利普变频器带载时输出电流会跟随频率上升而上升,其它变频器带载时电流不超2.4A。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量驱动电压2.5V左右
这是动态还是静态?如果是动态那么测量时万用表档位是直流还是交流?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拆卸原模块时,P+,N所接无感电容给电铬铁烫坏,有点轻微放电声音,再则外接模块带载时输出线要接回驱动板上检测电流,否则电流会过大。估计霍尔传感器参与驱动输出控制。

网友B:
还是串灯泡吧!串保险烧得的心疼!

网友C:
 海利普模仿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