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9):
请问小数点后面怎么没变化呀?师傅们帮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因为数据在实时变化,小数点前面数字在变化而小数点后面没有变化,这就是说精确度不够,PLC程序没问题的,请问在屏里怎么设置呀?师傅们

网友A:
浮点数显示?

网友B:
速度减慢点,小数点后2位,看看是否还有变化

网友C:
确保你PLC你的数据是浮点数类型,PLC也得是浮点数才行。

网友D:
显示的可能仅仅在屏内设的小数点位设成1,PLC内部还是整数;
如果前面数都变化,看你这数对应的是什么,可能是速度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减慢点,小数点后2位,看看是否还有变化
设置过了   小数点两位也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速度不算快   m/min,是用来测量长度的,小数点前面是米,后面是分米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太快了,一般都是设置的mm/s,伺服走行程一般都精确到0.1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