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9):
设备发到客户厂房,同事过去一通电烧了个伺服放大器,换个伺服悬空通电输好伺服参数,装在底板上通电,又烧掉了,测量底板和火线有220V,厂方的零线和零线是相通的,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概率不大,但想不出来是什么问题?另外烧的是国产伺服,三菱伺服都没事,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了

网友A:
还是咨询下伺服器厂家吧

网友B:
你意思是地线和零线通吧,正常量火线和地线也是有电压的,

网友C:
请提供国产的伺服系统型号,查阅使用和安装说明书解决问题,不得直接电话给厂家获得技术支持。
如果是三相四线或者三相五线的供电系统,只要底板接零或者接地进行防漏电保护,相对于火线都是有电压的。

网友D(2015-07-11):
0线对地不一定是0V,将设备的接地端接到0线上非常危险。

网友E:
先确定驱动器输入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F:
TN-S系统供电是这样的
检查电压是不是正常,可以在电源输入端加个压敏电阻

网友G:
这个还没有遇到,会不是伺服电压是110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