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器

楼主(2015-05-09):
大家好!
  我有一台台安N2-202  1.5KW  220V 变频器,启动时报OC-S ,用万用表测量六路驱动电压,发现有一路,静态时是-8.2V,运行时是-6.2V,PC929输入端电压正常,更换过光耦,故障依旧。还请老师们赐教  谢谢!

网友A:
更换之后运行是否还是-6.2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更换光耦后,运行依旧是-6.2V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确认脉冲信号已发送到光耦的输入端,只能说明有两个问题:
1、光耦质量或焊接过程中已损坏
2、光耦输出端电路存在问题
建议静态时万用表用电阻档测量输出端各引脚对地电阻的阻值,以对比其它正常两路光耦的阻值

网友B:
光耦是怎么控制的啊  是不是和固态继电器差不多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