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9):
三相380V电源通过变压器变成三相220V电源;三相220V电源可以任意取两相用在单相220V的电器上面么?

网友A:
有这种变压器吗  ,第一次听说啊 有毛用啊

网友B:
这个应该可以的。电压相同的啊。

网友C:
有一种电机三相是220V的。

网友D:
有阿三相的调压器就可以做到,当然降压的也可以

网友E:
只要你的变压器容量够就可以。

网友F:
可以的啊

网友G:
我们公司就有三相220的啊,小日本的电机很正常啊。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种东西很多的,好多功率稍大点的伺服就是三相220v的

网友I:
可以的,而且相对市电更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呵呵,这种东西很多的,好多功率稍大点的伺服就是三相220v的
 哦 没见过啊  电机220V的  我们都是变频器带的啊啊

网友J:
当然可以了;
三相380V/220V变压器用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伺服电机是一方面,一般功率小的可以直接用AC220V单相供电,1KW以上的就需要三相220V电源了;

网友K:
可以,隔离变压器,我们这里机器上每台都有。

网友L:
没问题滴,

网友M:
电压一样没问题的。

网友N:
这样的话,叫隔离电源了。用的很多很广。确实没有问题。而且电源的抗干扰好。它与电网是隔离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变压器吗  ,第一次听说啊 有毛用啊
很多伺服是需要3相220v的

网友P:
当然可以了

网友Q:
当然可以啊!

网友R:
任取两相用在“单相”220v上,我觉得不可以。比如家电设备等。

网友S:
没有问题。

网友T: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