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9):
PLC添加通讯模块后怎么写T型图啊

网友A:
至少要说一下你的PLC品牌

网友B:
比如说S7--200  大侠指点下啊

网友C:
有对应的通讯的相关设置和指令的,这个要看具体的通讯模块的手册。

网友D:
西门子添加通讯模块 不需要写梯型图 只要设置相关的参数 就要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