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报警AC

楼主(2015-05-09):
三菱伺服报警代码ac是什么意思,我找了一些三菱报警代码大全,没有找到。知道情况的请指导一下哈。各位大神!

网友A:
你的是三菱B型的,通讯型的伺服吧,显示AC表示在初始化的状态,没有完全初始化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的点拨。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