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9):
请问各位老师,高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该如何计算?

网友A:
问题太模糊了,这要根据你的负载大小来计算。一般变频器说明书都有配用电动机容量一栏,可以自己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没用过高压变频器

网友C: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与负载阻抗和变频器输出电压有关,这个不分高低呀,就是欧姆定律。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