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问题还没解决啊

楼主(2015-05-09):
搞不清哪组延时哪组不延时,通电测试怎么测试啊,问题还没解决啊师傅们

网友A:
8一5是延时断开常闭点,8一6是延时接通常开点。

网友B:
带三角形的是延时触点,直线的是瞬间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啊,线圈加电,万用表量下就明白了。

网友D:
如二楼所说,再不行你看手册说明书,还看不懂的话直接打电话问客服

网友E:
二楼说的很对啊

网友F:
用万用表量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G:
如果不知道怎么量的话,还是找专业的解决问题吧。

网友H:
比如时间继电器线圈一直得电,延时时间到后:85断开、86闭合并一直保持(线圈失电后复位),13闭合一次、14断开一次---就动作一下恢复原状态。
你这单靠这一个时间继电器实现不了断电延时功能

网友I:
感觉楼主玩硬件缩手缩脚的,一个时间继电器反复在论坛里面发问,还不如自己立马动手实验来的快。
直接通电进时间继电器,马上就能看到结果(指示灯或者万用表)。纸上谈兵永远不可能玩会硬件。

网友J:
自己通电,测量就知道了。比较简单

网友K:
通电试试

网友L:
应该是两个触点都带延时,你可以通电测试

网友M:
感觉楼主没有好好的看网友的回复,前一主题帖已经说了很多测试方法,却仍然未能解决。

网友N:
8、5是延时常闭点,8、6为延时常 开点。其余是瞬动点了。

网友O:
LZ要的是断电延时,这个型号根本不可能实现,干嘛不换个带断电延时的型号呢。表情记得我在你的上一个贴子就问这个型号带断电延时吗?

网友P:
时间继电器分断电延时 和通电延时。你这个是通电延时继电器。

网友P:
2和7接电源220v。用欧姆档测试8和5    8和6 就知道了。。

网友Q:
动手能力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P:
2和7接电源220v。用欧姆档测试8和5    8和6 就知道了。。
谢谢你,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