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0):
伟创AC60-18.5kW变频器输出电压低

接手变频器,用户反映拉不动电动机,劲小。测输出电压50Hz时,为300V。判断硬件电路没有故障,落实起、停与调速都用端子控制,不必记忆用户原控制参数。进行参数初始化操作,运行后测U、V、W端输出电压,升高至400V,“故障”排除。
原因为相关参数(如VVV/F比、电动机额定电压等)设置有误,使变频器出力变小。

旷野之雪
2015-5-10

网友A:
很多情况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上次卖个变频器给客户,客户说调试到端子启动,启动不了,我拿回来测试确实端子不能启动,恢复出厂设置立马就好了,不知道客户乱调那个参数导致这样了。

网友B:
有的是设置电机额定频率不当,有的自定义V/F曲线。
还有一种情况EEPROM数据出错(国产见过好几个品牌都有这毛病)。

网友C:
一般都是先软后硬的

网友D:
我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恢复一下参数就可以了。不过想不明白,明明没有人动,变频器却会这样。

网友E(2015-06-10):
我倒是见过几例没有人调过变频器,使用中突然掉下电恢复成出厂值了

网友F(2017-01-02):
回复 网友E:
咸工,前几天正好碰到伟创AC60  18.5KW变频输出电压低故障。参数初始化后故障消除,但是正常工作几天后又会出现这个故障,同样参数初始化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看到您的帖子认为伟创机器主板还是稳定性不好

网友G:
伟创AC60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机参数,母线电压以及变频器输出电压比系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