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0):
多个电机互锁在一起,为了防止发生堵转等问题,把热继电器串在了一起。
现在一有问题,热继电器就好几个一起跳,起初复位一下就好,可是昨天复位了好几次。请问:如何找出病根呢

网友A:
热继电串一起的是辅助常闭触点。当跳闸时马上测量,找出哪一个热继电跳,然后查对应的主电路及电机和负载。

网友B:
热继电器上不是有跳的标志吗,一跳就检查,不要忙着复位啊  ,这都查不出来,你怎么干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个电机互锁在一起,为了防止发生堵转等问题,把热继电器串在了一起。
现在一有问题,热继电器就好几个一起跳,起初复位一下就好,可是昨天复位了好几次。请问:如何找出病根呢
多个电机互锁怎么会一起跳,,是联锁吧  ,,
 联锁把热继电器串一起干什么,,做的什么回路,,重新做回路吧

网友C:
以前也经常这么做,但跳总停时,有时的确很难判断是哪个热继先跳的。后来就尽量避免这样,这样故障太难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初就为了防止堵料,才这么办的。不知你现在用什么办法

网友D:
没有这样用过
但是在运行时可以看看每台电机的运行电流
应该可以分析

网友E:
热机电器不要串在一起,各管个的.这样容易查.

网友F:
这个应该找找不是很难的吧。只要用点心思就行了。

网友G:
运行的时候,用钳形表测一下电流,肯定有一台大些,再跳的时候看哪台需要复位

网友H:
楼主的问题没看明白,热继串在一起了?是辅助触点(控制触点)串在一起了?那不过是谁跳了,都能看到的,热继动作有标志,就像保险烧断了有标志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没说清,就是辅助点串在一起了

网友I:
热继电器好几个一起跳,是指有多个热继电器都跳了么;可查看电流如何,接线是否良好,等。

网友H:
如果是辅助触点的串联,那其实有一个跳,就保护了。而且查询是谁跳的很容易。热继有标记,当然要把热继设置成手动复位,别自动复位。就行了。

网友J:
不能这么做,连锁不是你这么做的。
依次把下游设备的接触器开点串到上一个设备的控制回路,这样就不会一起跳了,除非是最下游的设备跳停。
开机是从下游往上游开、停机是从上游往下游停。
这样以后跳停的几个设备中相对下游的设备肯定就是故障设备。
这才是工艺连锁。你那纯属瞎搞!!!

网友K:
穿在一起可不好察

网友L:
联锁控制是在各台电机的接触器上,用辅助触点来实现的一种技术方法,热继是保护电机不会因为长时间过载而烧毁的一种设备,按你说的这电路可能存在问题,防止堵料,就是设备先后设置的问题,可根据工艺要求通过接触器辅助触点来实现

网友M:
我认为应该查第一个动作,连着跳机可能是因为第一个动作跳机引起的,造成上一级或下一级的马达堵转的连锁反映。

网友N:
看来是流水线,可以去负载检查电机的运行情况,是不是机械故障。

网友O:
把热继电器调到手动复位,就知道是哪个跳了

网友P:
为了防止发生堵,一般堵了,停前面的设备,后面的运转,这样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C:
实际上热继电器可选好一些的,保护时有指示,而且尽量设为手动复位 。另外也可以各个设备分别保护的好。

网友Q:
现在我很少用到热继电器了,全部换成DZ108系列塑壳断路器,跳闸有明显的断开点。热继电器要调成手动复位就好查了。

网友R:
     热继电器的常闭触头是串联在二次控制回路里的,当电机过载时,热继电器就会动作,常闭迅速断开,这样保护了电机不会烧毁,几个热继电器,不可能所有热继电器都动作(跳),你可把电源关闭,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热继电器(常闭触点)是否断开了,如果测量N个热继电器当中有一个断开,说明就是该热继电器对应的电机过载而使热继电器动作了。N个热继电器中只要有一个动作,整个控制电路就不能启动。

网友S:
把热继电器调到手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