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0):
最近需要用到DMPX指令,用于检索D100~D117中最近的为1的位置,按照手册上的说明,我指令是这样的:
LD P_On AND P_1s OUT DMPX D100 D130 #0110
我首先将D100~D117内全部置1,然后个别调整D100~D117的数值为0,但D130内一直为0,没有任何变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用的是CP1H-X的PLC,问了欧姆龙客服,也没有明确的答复,就大神给予指教!
另,如果不用这种方式,用什么指令能一样达到效果,在一群数据中找到最近的0或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需要用到DMPX指令,用于检索D100~D117中最近的为1的位置,按照手册上的说明,我指令是这样的:
LD P_On AND P_1s OUT DMPX D100 D130 #0110
我首先将D100~D117内全部置1,然后个别调整D100~D117的数值为0,但D130内一直为0,没有任何变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用的是CP1H-X的PLC,问了欧姆龙客服,也没有明确的答复,就大神给予指教!
另,如果不用这种方式,用什么指令能一样达到效果,在一群数据中找到最近的0或1

你的程序段只能检索D100,D101的值,或许你还有其他的DMPX指令的程序段。

仅以你的DMPX D100 D130 #0110程序为例,你需要确保D100,D101中任意一个通道不能为0000,否则DMPX会引发错误,从而不能完成转换。

楼主:
您说的意思我明白了,我现在用TCMP #1 D100 W20 ,当W20为0的时候,再次TCMP #1 D116 W21,这样将D100~D117所有的1全部挑出来,然后通过DMPX W20 D130 #0110 将W20\W21的最近的1选出来,可是这么改了之后,D130还是没有任何表示···不知道哪里又出了问题··而且顺便看了一下P_ER,发现有错误···而且我认为,这个指令只要检测最近的1在哪里就行了,别的区域随便我是什么值嘛。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回复 楼主:
已经搞定了,就像二楼所说,当CH通道内都为0时,会报错,我已经将两组数据分开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