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0):
    客户公司一个变频器恒压供水 一拖四的变频器坏了,让我去看看,看了一眼,结果没有发现是什么牌 的,而且旁边的标签没有了。客户说原来是个英威腾的后来坏了,然后济南的供货商就拿了个二手的变频器过来装上去,估计是30p的也就是22kw的所以他把标签撕掉了。
   故障是无显示通电,也懒的修理,修理的话来回得跑好几个回合,学校总管说换个新的把,定个易能eds1000的30kw的变频器过去提货,原来接线很麻烦,而且在正10v的位置还串了3个并联的电阻,估计是5v供电输入端吧,原来是一个信捷的plc 一拖四,客户说不用一拖四,带一个水泵就够恒压供水的了。于是改线路,变频器只带一个泵,用一个3挡开关控制,a泵或者b泵 工作,一个月左右切换一次。
    本来恒压供水很简单的,1个小时就搞定安装调试,弄好了后,发现不能恒压,测试远程表结果坏了,又找了好几个二手的,测试,都是坏的,好不容易找个新的,ok,接线实验,还是不行,发现在变频器处测试3个线电阻还是不对,我估计线坏了,朝外拉线,结果在中间让木板压了一下,水慢慢浸入,烂断了。又找了个3线的电线,这次终于好了。因为坏线和表,我一直弄到5点多,也就是干了3个点才搞定,还好一切都好了。

   只是原来的变频器不知道是啥牌子的。客户说不休了,也用了好几年了,原来就是二手的。

网友A:
楼主是高手 ,干活速度真快啊  啊

网友B:
好几个问题都解决了,不容易,赞。

网友C:
我看着怎么好像都是积压下来的故障。楼主强的,一次全搞搞定。

楼主:
是 一次搞定好几个事,我估计他的变频器坏的有很长时间了,断开的 那个地方的线氧化了好几米,我网上截断那个线,都氧化了。不是说3天5天的事,起码坏一个月了都。

网友D:
楼主干活的速度还是够快的

网友E:
这效率刚刚的啊。赞一个。

网友F:
熟能生巧
做多了就熟悉套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确实是这样的,经常干就熟悉了,恒压供水干的太多了,很熟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