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0):
  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单电机不借助驱动器,在各类仪器配合下。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好分,一般厂家出货时候就分配好了的,不能接错,这个可不同于一般的三相电机,随便接

网友B:
产品使用手册上面就有。

网友C:
一般伺服电机都专用的插头,另外线的颜色都会标出对应的U V W及地线;

网友D:
接错会怎么样呢?

网友C:
错了驱动器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了驱动器报警;
  在维修情况下,不知道UVW的排序,需要根据正确的UVW来对齐,所以必须,自行确定。

网友E:
最简单方便快捷的方法就是接伺服驱动上电,错了会报警,报警后调线,调到正确为止,最多只调二次线

网友F:
伺服电机相线是不能接错线的。

网友G:
为什么不能接错啊 ,,有人能说说不

网友H:
伺服电机  编码器有多少根线呢 包括霍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