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0):
    这个问题很困扰着我

网友A:
我们的设备上都有座子啊 ,其他我也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我没理解。

网友B:
我拆过安川的电机,也是串口通信的,可是它的编码器的电路板上面有abzuvw的信号,从那些点可以测得这些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他的呢有没有搞过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有,,其他的就是国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