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5-05-10):
ABB 的401与西门子200通讯怎么也连不上,PLC与510一连就上,不知道401设置是不是出问题了,请问下401和510通讯是不是一样的,变频器怎么设置,程序用的是200的库MBUS

网友A:
通讯参数也就那么几个吧?
改改试试

网友B:
如果你是接的通讯模块,就看看51组参数里面有没有匹配好,如果通讯连接是好的,那就是后台信号给的有问题。看看状态字和控制字能不能收到。

网友C:
没用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