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0):
气压一般有个压力表,压力过低时候会停止工作,过压保护是怎么回事,还有泄压阀是什么东东,画气路图该怎么画,请高手指点一下呀,纯搞电的,对气路知识不懂,知道的大神讲解下,谢了

楼主:
这个附件是我画的气路图,大家看下还需要哪些改进,谢谢!

网友A:
气路分析的确很头疼,特别是现场气路复杂的各种保护设置,常常不知道仪表风怎么走向,这个时候就要搞清楚气动仪表要起的作用,已经各种控制信号的作用,左右开工,从气源和气动仪表分别沿风管分析就能够知道气路的作用。
从电脑里找了几个不是很复杂的气路,如果不知道气动仪表的作用形式很难分析。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CAD版本太高,我这2007打不开

网友C:
SMC不是有一个画气路图的软件么?

网友D:
这玩意不是由机械或者工艺来画的吗?咋都扔电气了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你看,你都说是电-气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看,你都说是电-气了。
电+气么?

网友F:
气动元件选型手册上都有符号吧,查查看

网友G(2015-11-18):
在电磁阀与气缸之间没有画节流阀,在二联件后面最好加一个手动阀,用多大的气管也没标示出来

网友H:
EPLAN P8特殊符号里好像有气动元件,不知道能不能用来话气路图。

看错了。只有阀、闸。应该不可以的。

网友I:
应该是有相关的画图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