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弄清楚

楼主(2015-05-10):
车棚电泳漆流水线,6路导电槽,下三路上升下降,上三路行走,分段供电,电机是三相,但接触器都是两路,个个工位也没发现位置传感器。小车的图片没拍好下次再说。

网友A:
读出来程序对照看看

网友B:
“下三路上升下降,上三路行走,分段供电,电机是三相,但接触器都是两路”  不用换相的没经过接触器,直接到接电机的端子排了?

网友C:
很复杂么?
找到原始的设计书看看控制流程就会理清思路

网友D:
三菱Q系列PLC

网友E:
肯定有位置信号再找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