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插头烧坏,全部要换了

楼主(2015-05-10):
烧得黑呼呼的。
就是热水器插头坏了,看了下跟本折不开。是内三角的镙丝,真是坑,看来全部要换了,

网友A:
怎么坏的,打火?

网友B:
貌似某品牌这种插头还有专利呢

楼主:
从市场,购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现场当时看,没插好,接触面小,大流大引起的。

网友C:
功率太大了,得换粗一点的电线

楼主:
砸个西已巴烃烂!看看

网友D:
异形螺丝钉我都是找根焊条磨一个对应的螺丝刀,用完扔了!

网友E:
螺丝刀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异形螺丝钉我都是找根焊条磨一个对应的螺丝刀,用完扔了!
方法不错!

网友F:
应该是插头没有接触好!
运行造成发热严重,最后就被烧了!

网友G:
插座也要检查,是否松。

网友H:
是不是插座接触不好引起的啊。

网友I:
插座可能是个水货啊

网友J:
现在插座 插头好多质量不行的

网友K:
这种螺丝刀一套也不贵的,买套自己留着用吧。

网友L:
我五六年前买的爱欧史密斯热水器电源线带接地异常保护灯,电源指示灯,今年四月买的同一品牌热水器,就只是一棵三相插头线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异形螺丝钉我都是找根焊条磨一个对应的螺丝刀,用完扔了!
呵呵,我也是这样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座子烧变形了,一起换了。

网友N:
烧的严重

网友O:
一般插座成这样,这次怎么插头也黑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一般插座成这样,这次怎么插头也黑了?
貌似插头的问题啊!

网友Q:
这个一定要用正品的   事关人身安全

网友R:
电流太大了吧

网友E:
这个还真不严重,记得公司的用的厉害的插头和插座都烧在一起了,装修的时候用的都是低档产品啊。

网友S:
这种开关还带漏保的

还有过载保护什么的

网友T:
热水器的马虎不得啊

网友U:
看上去像是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这个情况,全部换了

网友V:
是不是插座不好啊

网友E:
我们这里的话我个人认为是插座重量差。

网友W:
你这个 是带漏电开关的插头哦,很好解决  更换插头就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