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指令功能求助

楼主(2015-05-10):
工控大佬们好,小弟最近一直在找是否有这样一条指令能达到以下效果:
当D100=0时w1.00接通
当D100=1时w1.01接通
当D100=2时w1.02接通
当D100=3时w1.03接通
当D100=4时w1.04接通
当D100=5时w1.05接通
当D100=6时w1.06接通
当D100=7时w1.07接通
当D100=8时w1.08接通......
不需要一条条的将对应关系写出来,直接内部就处理了。CP1H PLC

网友A:
不写出来怎么知道你要做什么,内部怎么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类似于TCMP指令能批量比较数据,最终给一个通道按顺序输出。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指令能一次性的完成我上面所写的需要的数据转换。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数据转换4到16解码器MLPX(076)指令就可以实现,看看下面样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