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

楼主(2015-05-10):
车间里有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带减速机然后变频调速的。工人说速度不够,让再调高点,可是已经最高50赫兹了,不知能否在往上调点了,这个范围是多少,可以不影响电机的寿命。

网友A:
高一点点是没大问题;但调高后对应的输出转矩会变小的;
另外也要考虑动平衡方面;

网友B:
速度不够换电机或者换减速机,,超频了不好,电机震动大,坏的也快啊

网友C:
我单位变频器调到80HZ啊。

网友D:
我们一般用到6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调到52赫兹了。先运行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差一点转速就够了,换个减速机不太划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们是什么电机。

网友E:
变频器稍微调高点,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F:
楼主调高2HZ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G:
60hz是没问题的。

网友H:
拉丝机上用到100赫兹

网友I:
我试过普通电机调到60-70,没什么问题,再高就没试过了。

网友J:
调高2HZ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K:
打牌60H没问题的,对电机没什么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I:
普通的50HZ电机如果是2极的大概三千转,也就是说1hz大概60转,超出20hz的话就是1200转,真的能没有问题?电流不大吗,轴承吃得消吗。

网友L:
用在高速切割亚克力板材时长期运行在100HZ,也没见出什么问题。就是加速和停机减速的时间要调整下。三相两极异步电机。变频器三菱。仅供参考。

网友M:
我调到过100HZ,用了也没有问题。不过负载不是蛮大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给别人调过,因为只是帮忙,别人这样要求,我也事先说了可能的不利情况,但他坚持,所以就帮他调了,用了有两年了吧。

网友N:
电机从50Hz到60Hz,基本都能满足。对电机无损害。再高的话要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O:
没什么问题,踏实用吧!

网友P:
调高点是没有问题的,但要注意观察电机运行有没有异常,还有就是够不够力

网友Q:
频率往下调点没有啥问题,还不行的话,只有将减速机的减速比减小 或将电机的极数加大。

网友R:
高点是没问题的

网友S:
是可以调高的,但故障比较多

网友T:
这个要看电机的吧,我们用的电机变频器一体的3000转,超到6000,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U:
主要还是看电机质量,有些电机用的轴承比较差,承受不住你需要的70HZ长期超速运行.